CMOS电池供电电路

楼主(2016-09-08):
CMOS电池供电电路:测共阴二极管,CMOS电池供电的二极管测量正常;3VSB供电的二极管,红笔接二极管负极,黑笔接二极管正极为1正常;红笔接二极管正极,黑笔接二极管负极,出现负值-187且发出蜂鸣声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,,我理解能力差吧

网友:
二极管测量出现负值

网友:
拆下二极管测量了吗?

网友:
拆下来测吧。低于70当然响

网友:
拆下来测量正常的,问题出在哪啊?

网友:
拆下来后,现在又装回去测量是正常的了,真是见了鬼了!

网友:
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:
静电原因!!!

网友:
有地方漏电吧

网友:
你把电池拿掉了吗??  你插着电源了么

网友:
电池没有取下来的,电源没有插上的情况下测量的!

网友A:
正向测的时候,也对电容充了电,马上反向再测,电容上加上了反向电,要等电荷平衡好。所以会出现负值。你可以拿个大电解电容测下阻值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向测的时候,也对电容充了电,马上反向再测,电容上加上了反向电,要等电荷平衡好。所以会出现负值。你可 ...

。。。厉害,。我知道楼主说的那个是正常的,不过你的 回复 好专业-0 - 我是解释不来- -

网友:
表笔多等一下就好了,要不是COMS电池在上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向测的时候,也对电容充了电,马上反向再测,电容上加上了反向电,要等电荷平衡好。所以会出现负值。你可 ...

是装着cmos电池的原因吗?

网友:
是装着cmos电池的原因吗?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RTC电路

网友:
有电的原因呀。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