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圆梦H515通病

楼主(2016-09-08):
声明:这是抄袭别人的资料,自己留个底。联想原装台式机新圆梦H515,不显示,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,刷BIOS无果,加焊单芯片无果,最后参考了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34671-1-1.html,修好了,我直接加了一坨锡,希望大家看了我的修法,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 我的是CPU供电那一块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上个图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真是通病了

网友:
CPU上电容……

网友:
  我想这个故障可能也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这个我上次也搞到过 我是加焊好了

网友:
这种单CPU的都有这个故障,RTC不正常

网友:
按你的说法上了一坨锡  还是不行而且还报警

网友(2016-10-09):
我直接连锡不行,点亮后进系统掉电,待机变成0.07A,怎么也不触发了。最后把CPU上一个4欧电容取掉了,就好了,完全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4欧电阻,是与1.5V那个脚相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