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网络基础知识】TCP/IP的连接和关闭

楼主(2016-09-08):
【网络基础知识】TCP/IP的连接和关闭

(根据网上资料整理)

  TCP/IP协议是当今网络的基础,有了它才使得万维网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作为网络爱好者和网络管理员来说,了解TCP/IP的工作过程就成了认识网络的基础知识。下面简单介绍下TCP/IP网络是如何建立连接、如何断开连接的。
  在介绍TCP/IP前,先介绍下报文(你可以理解类似电报),也有的文章用数据包表述,其实就是TCP/IP工作的规则或标准:电报的格式、内容、含义做一个约定,这样双方才能理解这个数据包的内容。

  一、TCP报文格式

  TCP/IP协议的详细信息参看《TCP/IP协议详解》三卷本。下面是TCP报文格式图:

图一 TCP报文格式

  上图中有几个字段需要重点介绍下:
  (1)序号:Seq序号,占32位,用来标识从TCP源端向目的端发送的字节流,发起方发送数据时对此进行标记。
  (2)确认序号:Ack序号,占32位,只有ACK标志位为1时,确认序号字段才有效,Ack=Seq+1。
  (3)标志位:共6个,即URG、ACK、PSH、RST、SYN、FIN等,具体含义如下:
    (A)URG:紧急指针(urgent pointer)有效。
    (B)ACK:确认序号有效。
    (C)PSH:接收方应该尽快将这个报文交给应用层。
    (D)RST:重置连接。
    (E)SYN:发起一个新连接。
    (F)FIN:释放一个连接。
  需要注意的是:
    (A)不要将确认序号Ack与标志位中的ACK搞混了。
    (B)确认方Ack=发起方Req+1,两端配对。

  二、TCP/IP的连接(三次握手)

  TCP/IP的连接需要发送3个TCP报文来建立,就是指建立一个TCP连接时,需要客户端和服务端总共发送3个包以确认连接的建立,即所谓的三次握手(Three-Way Handshake)。在socket编程中,这一过程由客户端执行connect来触发,整个流程如下图所示:

图二 TCP的连接建立

  (1)第一次握手:Client将标志位SYN置为1,随机产生一个值seq=J,并将该数据包发送给Server,Client进入SYN_SENT状态,等待Server确认。
  (2)第二次握手:Server收到数据包后由标志位SYN=1知道Client请求建立连接,Server将标志位SYN和ACK都置为1,ack=J+1,随机产生一个值seq=K,并将该数据包发送给Client以确认连接请求,Server进入SYN_RCVD状态。
  (3)第三次握手:Client收到确认后,检查ack是否为J+1,ACK是否为1,如果正确则将标志位ACK置为1,ack=K+1,并将该数据包发送给Server,Server检查ack是否为K+1,ACK是否为1,如果正确则连接建立成功,Client和Server进入ESTABLISHED状态,完成三次握手,随后Client与Server之间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。

  SYN攻击原理:
  在三次握手过程中,Server发送SYN-ACK之后,收到Client的ACK之前的TCP连接称为半连接(half-open connect),此时Server处于SYN_RCVD状态,当收到ACK后,Server转入ESTABLISHED状态。SYN攻击就是Client在短时间内伪造大量不存在的IP地址,并向Server不断地发送SYN包,Server回复确认包,并等待Client的确认,由于源地址是不存在的,因此,Server需要不断重发直至超时,这些伪造的SYN包将产时间占用未连接队列,导致正常的SYN请求因为队列满而被丢弃,从而引起网络堵塞甚至系统瘫痪。SYN攻击时一种典型的DDOS攻击,检测SYN攻击的方式非常简单,即当Server上有大量半连接状态且源IP地址是随机的,则可以断定遭到SYN攻击了,使用如下命令可以让之现行:
  #netstat -nap | grep SYN_RECV
  windows机器上用 <netstat -nap | find "SYN_RECV" 命令,如图:

查找过多的SYN_RECV异常连接

  三、TCP/IP的断开(四次挥手)

  大家对三次握手耳熟能详,四次挥手估计就不太了解了,所谓四次挥手(Four-Way Wavehand)即终止TCP连接,就是指断开一个TCP连接时,需要客户端和服务端总共发送4个包以确认连接的断开。在socket编程中,这一过程由客户端或服务端任一方执行close来触发,整个流程如下图所示:

图三 TCP断开过程

  由于TCP连接时全双工的,因此,每个方向都必须要单独进行关闭,这一原则是当一方完成数据发送任务后,发送一个FIN来终止这一方向的连接,收到一个FIN只是意味着这一方向上没有数据流动了,即不会再收到数据了,但是在这个TCP连接上仍然能够发送数据,直到这一方向也发送了FIN。首先进行关闭的一方将执行主动关闭,而另一方则执行被动关闭,上图描述的即是如此。
  (1)第一次挥手:Client发送一个FIN,用来关闭Client到Server的数据传送,Client进入FIN_WAIT_1状态。
  (2)第二次挥手:Server收到FIN后,发送一个ACK给Client,确认序号为收到序号+1(与SYN相同,一个FIN占用一个序号),Server进入CLOSE_WAIT状态。
  (3)第三次挥手:Server发送一个FIN,用来关闭Server到Client的数据传送,Server进入LAST_ACK状态。
  (4)第四次挥手:Client收到FIN后,Client进入TIME_WAIT状态,接着发送一个ACK给Server,确认序号为收到序号+1,Server进入CLOSED状态,完成四次挥手。
  上面是一方主动关闭,另一方被动关闭的情况,实际中还会出现同时发起主动关闭的情况,具体流程如下图:

图四 TCP主动断开

  流程和状态在上图中已经很明了了,在此不再赘述,可以参考前面的四次挥手解析步骤。
四、附注
  关于三次握手与四次挥手通常都会有典型的面试题,在此提出供有需求的XDJM们参考:
  (1)三次握手是什么或者流程?四次握手呢?答案前面分析就是。
  (2)为什么建立连接是三次握手,而关闭连接却是四次挥手呢?
   这是因为服务端在LISTEN状态下,收到建立连接请求的SYN报文后,把ACK和SYN放在一个报文里发送给客户端。而关闭连接时,当收到对方的FIN报文时,仅仅表示对方不再发送数据了但是还能接收数据,己方也未必全部数据都发送给对方了,所以己方可以立即close,也可以发送一些数据给对方后,再发送FIN报文给对方来表示同意现在关闭连接,因此,己方ACK和FIN一般都会分开发送。

  对于网络爱好者和网络管里员而言,搞清楚你的网线/网络里流淌着的比特流,搞懂每个比特的含义控制它们的流动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极致目标。如果你是网络爱好者,欢迎一起来迅维网--网络版块讨论吧。

网友:
这东西真抽象。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