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-L350-00电源电路图或配件参数

楼主(2016-09-08):
电源烧了,是断路烧的,求图或配件参数,各位大佬帮帮 忙,谢!!!

网友:
R83 这个没法找,巨帖上说IC是3843,R110是电流检测,另外只是393与3843的双地断接,R83是电流检测点反馈电压。望大佬们帮帮忙,谢过!!!!!!!

网友A:
你这个不如去淘个电源板

网友B:
上个电源全图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个电源全图看看

这图片上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不如去淘个电源板

拿朋友的用来试机,用的过程中听到电源风扇特响,拍两下冒烟了。要给回人家的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3843都烧找那样了,是不是有金属东西进到电源里面了

网友B:
参考图纸 找烧坏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843都烧找那样了,是不是有金属东西进到电源里面了

3843 工作在高压侧
容易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参考图纸 找烧坏的元件

朋友你是搞设计的?这玩意太耗脑筋。已经下了,看上去,不知哪参数干什么用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朋友你是搞设计的?这玩意太耗脑筋。已经下了,看上去,不知哪参数干什么用。。。

不是的 随便吧来的图纸
你对照图纸找烧坏的 元件 不就可以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的 随便吧来的图纸
你对照图纸找烧坏的 元件 不就可以修好了吗

上手工图,老大帮看下R83能上多大的电阻,R110在其它电路上是390-1K。R83是比较器的正相输入端的比较电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390-1K  那就上个之间的电阻试下

先保险串灯泡 确定无短路

网友:
这个比较少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