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电源接到火线把电源都烧了,求思路 能修吗??
会员451166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16-09-08):
客户拿来电脑说电脑接到两根火线把电源都烧了,求思路 不知道能修吗?? 两个大电容都爆开花了,但是保险没有断开,只是简简单单换个电容吗?求老师指点。谢谢啦。

网友:
我们这都能遇到好多这问题。

网友:
先测电源输入端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还是 上个图 比较好

网友:
保险没烧 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A:
不大明白,接到二条火线是接错了380V交流吗???或是零线断了,用电笔测到二条线都亮但其实是单相火线,如果是第一种,爆大电容是必需的,辅助开关管和电路损坏基本肯定的,就看你的技术了(换个电容就搞定!不要想了,通常辅助开关管多用耐压600V的管子,通电瞬间就击穿了)。如果是第二种,又很难明白为什么爆电容?

网友B:
应该是用户误接到380伏电压上了,没有图判断不出来具体故障,保险未爆的原因有:可能是其他元件烧坏了,如整流桥(不过这个短路的比较多,很少见开路),也可能是emi电感烧坏。还有这个电源可能省掉了压敏电阻,或采用的是自恢复保险丝。也可能保险丝是假的,上次遇到一个保险管不小心弄碎了,里面是个很硬的铁丝。
楼主要想修这个电源,要查的元件有,保险管,压敏电阻(如果有的话), emi电路,如有无电感开路等现象。整流桥或整流二极管,大电容是当然的了。辅助电源的保险电阻,开关管(一般是场效应管,如2n60,也可能是三极管,部分用的是厚膜电路开关管集成到里面了。)还有其他辅助元件,如稳压二极管,三极管等。主电路坏的可能性比较小,因为都没有工作。
如果辅电源用的是厚膜芯片,只有一个芯片来驱动变压器的那种,如dm311,一般坏的可能性也不大。以前也遇到过,厂里的,一个二把手电工把办公室的电给接到动力线上去了,结果电器烧了一大片。路由器等电源用的都是厚膜芯片,只换保险和电容后就可以正常工作。祝楼主早日修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大明白,接到二条火线是接错了380V交流吗???或是零线断了,用电笔测到二条线都亮但其实是单相火线,如 ...

没事 上来指导下 新手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用户误接到380伏电压上了,没有图判断不出来具体故障,保险未爆的原因有:可能是其他元件烧坏了,如 ...

楼主 一句话
都不上图
你讲这么多 楼主不一定修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一句话
都不上图
你讲这么多 楼主不一定修的

是的,估计他也不去修它,只是来逗逗大家玩玩。

网友D:
估计烧的差不多了,直接扔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估计他也不去修它,只是来逗逗大家玩玩。

是的 就是问下
都不上图 看看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估计烧的差不多了,直接扔了吧!

根据情况 还是可以修的

网友:
那就是接到380V上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种误接380V的,一般元件损坏都在一次侧,也不是很难修关键是细心+串灯大法..........

网友:
为什么保险没断呢?

网友:
直接换   不就行了  要么新的   要么二手的

网友:
建议换掉,,这样弄好了感觉也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别修,一体机的电源还有点修的价值,台式机直接换,修好了也收不了几个钱,到时候找你返修麻烦的一B

网友:
家庭用电从哪来的380V。这看头的人就是吃饱了。。。。。。哪怕是真的也没必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