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灰屏 求助啊

楼主(2016-09-08):
联想g480灰屏  最近遇到好多灰屏的都没有解决都怀疑人生了

网友:
联想g系列很多屏线坏的哦

网友:
外接看一下

网友:
屏有问题吗 》》??

网友:
屏线有问题吗 ????

网友:
  然后就是桥了 ,

网友:
当然也有显卡引起的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具体还要分析下 桥的可能有

网友:
看看图纸,桥有没有参与显示,桥的可能性是有的

网友:
也可以考虑Bios U310灰屏我耍Bios好过

网友:
换屏  换屏线   测EDID波形

网友A:
屏,屏线,显卡,换班,流程走一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,屏线,显卡,换班,流程走一遍

流程都走一遍,维修不可以偷懒

网友:
这个。 应该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看看外接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还得查条件吧

网友:
你要说说看,你都差什么条件了,才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我也是这机器 全干一遍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:
外接看看。应该是显卡问题。三板斧干起来。

网友:
今天也有台g480 内外都灰屏 看论坛好多说bios问题 刷了以前好机的 还是不行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