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870S-SG45主板开机不复位修复

楼主(2016-09-08):
今天早上同行拿来一片V星主板,说是不开机。上电一试机,果然不显示,上诊断卡一看,复位灯常亮,不复位。测各电压时,发现只有内存供电,CPU,桥,总线等都没有。AMD芯片组,供电顺序是先有内存,然后是CPU供电再是桥供电,总线供电。那先查CPU供电,先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,开启信号EN,ISL6332B第24脚为EN脚,测得为0V,不正常。 ,EN受控于Q4,当VCORE_EN#为0时,Q4截止,EN信号由12V经R31,R32分压得到高电平的开启信号。测量发现VCORE_EN#为2.5V,不正常。VCORE_EN#受控于Q114,Q114又是受控于Q113与VCC5_SB,测Q113第6脚为0V,正常。而VCC5_SB在R161另一头测有5V。同时测量发现Q114的第2与第3脚为0.7V,应该是场管击穿造成的。 想更换Q114,由于没有找到同类型的6脚场管,没办法,只好用一三脚管代替了。 上电试机,跑码正常。试机2小时没问题,交板。 附此板图纸 MS-7715

网友A:
用三极管替换  怕用不住的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三极管替换  怕用不住的哦

最好用同沟道导通性质mos管代替

网友:
这里q114击穿推测最大可能就是g1和s1引脚之间阻值短路。

网友:
这种管子好像笔记本上面有特别纬创的

网友:
R32分压得到高电平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楼主还真会利用接地.就地取材螺丝孔.很直接

网友B:
 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回复原来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不了多长时间 还是回复原来的故障

手头上没有那芯片,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第一次这样替换,试试看,能用多久。从工作原理上看应该没有问题,我换的是N场管。

网友C:
楼主请问下VCORE-EN#这个为2.5V不正常能分享下原因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问下VCORE-EN#这个为2.5V不正常能分享下原因么

2.5伏在这里相当于高电平状态q4饱和导通会拉低cpu开启信号电压所以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请问下VCORE-EN#这个为2.5V不正常能分享下原因么

对,VCORE_EN#为高电平时拉低了ISL6332B第24脚EN信号,详细的可以拿图纸看下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详细透彻,学习了

网友:
很强悍。担心这管子顶不了多久!

网友:
我又来了  看看学学

网友:
这种板一大堆学习一下

网友:
现在大神太少了

网友:
为什么现在那么难弄了啊

网友:
正好有块一样的板子没头绪,参照楼主的试下看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。。。

网友:
上次修一个这V星板子,也是EN开启没有,VCORE_EN#电压正常,Q4和分压电阻都换过,怀疑芯片坏了。手里没芯片最后放弃了!

网友:
很厉害啊啊啊   佩服很厉害啊啊啊   佩服很厉害啊啊啊   佩服

网友:
没有    把  Q4拆了    就好了!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