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31M-ES2C主板复位灯过两秒闪烁一下通病

楼主(2016-09-08):
故障如题,复位灯两秒闪一下,诊断卡不跑码,有时跑CE,一般有以下三种原因造成:
1.串口芯片坏,拆掉即可
2.刷BIOS
3.南桥坏了,更换
在此附上REV:1.1主板BIOS,有需要下载

网友:
前两种 方法还可以修修  换桥的话  就不值当了

网友:
G31换桥就未价值

网友:
技嘉的很容易坏串口芯片啊

网友:
是的,换桥的话就没必要了,我说的是这个主板一般就那三个问题

网友:
我也试试  开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