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万个为什么?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一点有关服务器的维修图纸?

楼主(2016-09-08):
论坛的大神们我一直非常困惑,为什么找遍全网都没有一张有关服务器的图纸或者维修经验分享呢?手上现在一台戴尔R710的不上电,开机脚都不知道去了哪里?

网友:
服务器出了问题有可能大部分都选择返厂维修的原因把,

网友:
不是没有一张,有很多,但没有你说的型号

网友:
你这型号没有,服务器,一般修的少

网友:
有的一般都老款

网友:
资料有的只是不多  没有找到你想要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hp?mod=forum&searchid=19421&orderby=lastpost&ascdesc=desc&searchsubm ...

请问可否有戴尔R710的图纸?万分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可否有戴尔R710的图纸?万分感谢!

没有啊,你可以去淘宝问问,看看能不能找得到

网友:
因为修得少,资料流传的也就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