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显示器奇怪故障

楼主(2016-09-08):
       有一台网吧的32显示器,一开机能显示正常工作,有时候黑屏就不工作了,或者主机休眠,再恢复工作的时候显示器怎么也不能显示,把显示器关了再开也不行。求大神指点一二。。。。

网友A:
拆了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,有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了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,有没有虚焊。

电容无鼓包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问题,自己找吧,正常的时候拿风枪吹吹

网友:
先拆开看一下,电源、驱动板、背光都先简单查一下

网友:
电源问题容易修

网友:
显示器  电源 板  驱动板 替换呐  先确定是哪个引起的 再修

网友:
这种现象,修好可能不容易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先判断出来是哪里问题才好修的

网友:
显示器不工作的时候指示灯还亮吗?

网友:
试了灯管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