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5A78L-M LX主板随机掉电

楼主(2016-09-08):
有时正常进系统后,看电影,要1个多小时才掉电;有时进系统时掉电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是不是哪地方的822排阻出问题了?
EPU那里的822我换过了

网友:
还是温控电路出现问题了

网友:
把温控拆了试试呗  不行 看看论坛的贴子  我是没碰到过

网友:
一般华硕主板的温控电阻在什么位置

网友:
查RTC电路或者南桥

网友:
有谁能介绍一下华硕温控电阻吗

网友:
我上次惹到一个也是你这个问题  不过我那个是电源坏了

网友A:
我这个查起来确实太费事了,如果上来就掉电,也好测试,这个用一个多小时再掉,实在有点麻烦

网友:
温度正常吗 温控查一下

网友:
恩,也学习经验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查起来确实太费事了,如果上来就掉电,也好测试,这个用一个多小时再掉,实在有点麻烦

我这片也是不定时掉电!头痛啊,就是不定时

网友:
查下主板 USB OC这个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