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3X自动重起

楼主(2016-09-08):
以做系统,还是这样,LOGO就重起,双清一样

网友:
恢复出厂试一下  感觉还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开机毽电压多少

网友:
看看进水了还是摔了。先换个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你官网下载对应的刷机包,感觉系统问题大一些

网友:
建议果断刷机

网友(2016-10-11):
同感,还是系统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