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神州优雅A350-T35屏接口定义,暗屏

楼主(2016-09-08):
有的的大神麻烦分享一下

网友A:
这机暗屏通病来的,屏供电19V短路,一般都是烧了个电容和保险。。。你量下屏线接口下面的保险和电容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暗屏通病来的,屏供电19V短路,一般都是烧了个电容和保险。。。你量下屏线接口下面的保险和电容看看

屏供电有19v

网友B:
找个图纸慢慢查信号吧

网友:
找连在一起的,会是供电,哈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个图纸慢慢查信号吧

没有图纸,你有吗

网友:
有人吗,救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