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45 暗屏

楼主(2016-09-08):
联想E545 暗屏 怎么解决 屏供电有3V 换过屏 也不行
暗屏

网友:
你看看背光开启有没有3.3V 主供电20V

网友:
应该是背光开启没来

网友:
就一个3.3V嘛》

网友:
屏线呢,找个图纸看看哪个电路不正常

网友:
查背光开启 等信号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屏线爱坏,你查查

网友:
主供电 只有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