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开机键无电压

楼主(2016-09-08):
DELL  14-3421接电源适配器电源灯直接就灭了,烧机烧出一个电容.换了,之后.不接BIOS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.但正常开机无法开机.开机键上无电压.

网友:
RTC电路查了吗

网友:
可能是开机键到EC的线路断线了,查查图纸

网友:
查开机线路是否断线或漏电

网友:
找到问题直接飞线

网友:
开机键上没有电压 先按照图纸修下这个电压

网友:
这个量一下到EC有没有断线,上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