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E2211HB 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6-09-08):
接电源不加电  , 检测电源板无任何电压输出,主板无短路,无电容爆浆,更换芯片TOP258PN ,正常输出18V 5V 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

网友A:
这是17的显示器吗 这个258PN很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17的显示器吗 这个258PN很容易坏

看型号也不像是17寸吧    22寸LED

网友:
芯片出通病 大家福利呀

网友:
这个芯片直接驱动开关变压器,不再另外使用开关管,,,效率很高

网友:
直接就换芯片呐  楼主这个显示器修过很多了?通病?

网友:
这个修过也是258。

网友B:
TOP258Y是通病哈,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P258Y是通病哈,很容易坏的

是的,修过多台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不通电的机器,是不是看到这个芯片直接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