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520 一进系统 就掉电,PE也是,进入BIOS不会

楼主(2016-09-08):
DELL 7520 一进系统 就掉电,PE也是,进入BIOS不会,刷了一个BIOS也是一样。望 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加载一些设备 就不稳定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遇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,最终还是没修好,BIOS芯片还不能换。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系统引起的。。。耐心测下是不是哪路供电带负载能力不够了。。这种问题很头大的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少一组啊?

网友:
现在好多bios都不能通用  要多刷几个

网友A:
这个电脑有没有NEC大电容啊

网友:
把外设都拔了,是否加载显卡就掉?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愁人,一般都加焊下桥,去下外设,不行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脑有没有NEC大电容啊

没有大电容

网友B:
我记得我还给别人合成这个BIOS了  你得刷合成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我还给别人合成这个BIOS了  你得刷合成后的

高手有吗共享出来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头大的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滤波电容漏电啊  或进水的

网友:
手头刚刚有一块 头疼

网友:
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太好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