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3的CPU假负载怎么对位安装

楼主(2016-09-08):
小弟新手 买了几个CPU的假负载 AM3的这个转了3次 都能插到CPU座上 我就不知道怎么安装是正确的 望高手们指点 谢谢大家

网友:
假负载上面有一个脚是少一针的,对应主板上安装就好

网友:
这个应该很好装上的吧

网友:
我也想问的,太坑爹了,3个方向都可以插进去。。有次乱插,主板内存供电直接冒烟。。想在推测是上面写有内存信号的那块区域靠近内存那一侧安装,没有冒烟,应该对的,你试试

网友:
假负载  跟真U是一样的   都有个第一脚的缺脚的  对应座子插上去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都要对应着一脚吧,不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吧

网友:
图里红框的那一面是和内存插槽最近的就对了。

网友:
M3的这个转了3次

网友:
楼上正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