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-3A电流为何烧不烫桥?

楼主(2016-09-08):
  一个单桥,小桥。3Valw后记短。电流烧到2-3A,桥温热。桥旁边的电容拆了也短。能说明桥短路么?不然烧不出来啊。。。

网友:
桥坏了一般不太热

网友:
可以先把桥BGA下来试试

网友:
5A  多烧一会    抽根烟   喝杯水   就烫了!

网友:
温热就行了  非要烫手才干他?

网友:
拆桥试试吧

网友:
大部分桥挂了。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短路都能烧出来的,一个一个的拆吧

网友:
3a 3.3v也就10W  你自己算功耗

网友A:
测得短路点的阻值是多少呢。。若果纯纯的0欧一般不会发热了。。。

网友B:
为什么直逼桥了。 3V短路 虽然桥挂的几乎很高。 不过 楼主要是不敢干,怕 干错, 那3V链接别的地方 可以拆掉试试,到最后 还是短 直接弄桥 就安心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得短路点的阻值是多少呢。。若果纯纯的0欧一般不会发热了。。。

为啥0欧不热呢我的就是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直逼桥了。 3V短路 虽然桥挂的几乎很高。 不过 楼主要是不敢干,怕 干错, 那3V链接别的地方 可以拆 ...

你是没见过这种,还没做bga就变形的主板,我怕拆容易,装,是装不上了。

网友:
那这种变形的板你还是直接换板好点

网友:
这种不一定是桥坏了吃过2次亏桥拆了还是大短路结果是MOS管短

网友:
只有桥热的话,就是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直逼桥了。 3V短路 虽然桥挂的几乎很高。 不过 楼主要是不敢干,怕 干错, 那3V链接别的地方 可以拆 ...

有啊 很多板 你加悍芯片都会鼓包的 这种不好做 容易板成 断线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5A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