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900打的久打得多会卡纸

楼主(2016-09-08):
拆开检查了传感器,还有定影都没发现什么问题,客户都跑了几趟了,卡在定影部分,有人懂嘛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是二合一的,HP没有2900的机器,只有canon的才有2900的机器,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把定影组件加热膜清洗干净,然后加润滑硅脂装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定影膜的事,换代用的就行,记得加硅脂,不然吱吱叫唤

网友:
排除掉上纸离合问题没有?

网友:
二合一的二合一的

网友:
换加热膜多上点硅脂就好了

网友:
清洗下  上点润滑油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