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简单维修

楼主(2016-09-08):
用户送来E420一台,说是无声音,触控板失效,接机,通电果然如此,查看原来没有识别到声卡,看到耳机接口处有进液痕迹,其他地方没有,就按图纸一通测量,结果没问题。当把结缘层撕下来后才发现,原来南桥背面已经进液了,查看图纸进液地方,正好是声音的部分,清洗干净,找到料板把腐蚀的电阻换掉,开机,正确识别到声卡。到此维修结束。

网友A:
维修要的就是心细,还要耐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要的就是心细,还要耐心。

very right

网友:
可以直接发到 bios版

网友:
腐蚀不严重,运行不错。

网友B:
那触控板部分修好了吗  还是客户不修触控

网友:
修过很多无声都是切换电路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触控板部分修好了吗  还是客户不修触控

触控板连接线进液腐蚀断线,飞线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