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收苹果手机知道ID账号密码,但手机打不开如何抹掉

楼主(2016-09-08):
我最近回收坏苹果手机碰到一些问题。
用户知道这个苹果手机ID的账号密码,但是手机坏啦打不开。
、我如何操作在电脑上输入苹果手机的ID的账号密码 让这个手机去除ID呢。

网友:
换一台苹果手机打开查找我的iPhone   登录他的ID  移除他的手机

网友:
如何移除手机?

网友:
苹果不是有个帐号登录的那个吗  再哪里登录他的ID 进去再移除ID

网友:
没弄过,好像是在这里弄//www.icloud.com/

网友:
用别的苹果手机或iPad登录查找手机里面去,移除就好了

网友:
坐观天象变化啊!!不会修手机啊!!

网友:
登陆icloud就可以.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

网友:
登陆查找我的IPHONE 抹掉该设备即可  所谓的抹掉就是 移除了    这个问题你直接百度么  或者看帮助文档 都说的很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