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可以安装在gpt分区上吗?

楼主(2016-09-08):
虽然Win7 可以读写GTP磁盘,但不能在GPT模式的磁盘上安装32位的Win7,仅能安装64位Win7(在UEFI主板上)。
而且,已经预装Win8且使用了GPT模式的磁盘上也不能安装64位的Win7,因为这将破坏Win8的引导分区。
但是我们是可以将win7 x64安装在一个新的gpt分区硬盘上的,安装方法如下:

1、准备一个全新硬盘,开机,插入dell win7 oem x64安装盘,从光盘启动
2、安装画面选择现在安装,自定义安装,到了选择分区的时候(这个时候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分区的空硬盘)

这个时候按shift+F10

3、创建GPT分区过程:
输入diskpart,回车。
输入list disk,可以看到硬盘编号,0,1,2,3...什么的。
输入select disk x(x是硬盘编号)选中你要分区的硬盘。
输入clean清除该硬盘上的所有分区(如果你的硬盘不是未分区状态)。
输入convert gpt将该硬盘转换成GPT分区表(基本上可以说是永久转换,没法转回MBR,除非你再次用clean清除分区表)。
输入create partition efi size=xxx(xxx是分区大小,以MB为单位,Mac默认是200MB,稍微搞大点没关系,我分的是512MB)。
输入create partition msr size=xxx(msr是Microsoft保留分区,貌似MS会用它干点什么事,我给它分了512MB)。
输入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ize=xxx id=yyy创建数据分区,可用于安装操作系统(id=yyy可以不必输入,它代表的是GUID分区类型(格式,就像MBR分区表的FAT/NTFS/HFS+用一个字符串代表分区格式,只不过GUID它很长,是全球唯一标识符,这里不输入的话,在安装操作系统,格式化分区时会自动生成),详细介绍和各种分区GUID列表见此)。
然后再重复上面那一句创建多个数据分区。
建完了分区后,可以将EFI分区格式化一下以便挂载,方法:
输入list partition看一下EFI分区的编号是多少。
输入select partition x选中EFI分区(一般是1)。
输入assign letter=x(x代表你要给它分配的盘符,随便填一个没被占用的盘符就好了)
输入exit退出diskpart分区工具,这下又回到了命令行。
输入format x: /fs:fat /q /y格式化这个EFI分区。
这样一个GPT磁盘就做好了。

网友:
感觉有用,顶一个

网友:
只能用OEM安装版吗? GHOST有没有可行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