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系统铜花屏。

楼主(2016-09-08):
进系统进花屏,有时候还不亮,以为是显卡问题,定了个回来还上去还是一样。 屏线, 屏都换过。难道是显存的问题吗 求助

网友A:
显存到显卡之间有断线

网友B:
显卡驱动换了没有,官方网站

网友C:
那就有可能是显存了  最好来个图看看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有断线

网友:
显卡    或闪存

网友E:
极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 可以替换试试

网友:
那就有可能是显存了

网友:
显存的机会应该会大点

网友:
换个显存试下吧

网友:
在看看是什么样的花,

网友F:
应该会有报警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到显卡之间有断线

那不是就复杂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会有报警的呀

换上显卡后第一次进系统花屏,然后马上进黑屏了。再开机就没亮过。原来有报警声的。现在没有了  感觉这机器复杂了

网友G:
外接什么样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极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 可以替换试试

显存显卡这边个已经全部重植株了,没换。 背面还有4个还没弄。是要换掉显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有断线

段线怎么查 感觉整复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驱动换了没有,官方网站

机器都不亮了,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

网友I:
这机器 有个桥吧 有时候 你要换下思路  比如说电压 用示波器测测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外接什么样呢。。。。。

外接没有显示,接键盘有大小写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这机器 有个桥吧 有时候 你要换下思路  比如说电压 用示波器测测啊

有个57的桥,但是接键盘都 有大小写的。会是桥这边问题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有可能是显存了  最好来个图看看

机器都不亮了,没法给图

网友:
更换显存吧

网友:
是换还是植株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问题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个57的桥,但是接键盘都 有大小写的。会是桥这边问题吗,

那应该不是啊  你机器整哪里不亮的 你最好是在整下  换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存显卡这边个已经全部重植株了,没换。 背面还有4个还没弄。是要换掉显存吗

应该找一样的 代换试试

网友:
显卡加焊了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 最好是 改集成显卡

网友:
先换显卡芯片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外接没有显示,接键盘有大小写

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