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BR与GPT的区别

楼主(2016-09-08):
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MBR与GPT这两种分区格式, 最近很多笔记本自带了win8系统,使用了gpt分区格式,以致使很多人不能在这样的笔记本上安装旧版本的操作系统,所以gpt分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。
      MBR 与 GPT,都是分区格式,其中MBR最大分区小于等于2TB,而GPT分区没有2TB的限制,理论最大分区18 EB!
      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创建一个大于2TB的分区,就不能使用MBR 格式的分区表了,而要使用GPT格式的分区表,我们最常用的fdisk 分区工具就爱莫能助了,需要使用linux 下的Parted分区工具!
       我们可以到“磁盘管理”里面,右键点击下方的磁盘型号,看弹出的菜单,若有“转换为GPT磁盘”字样,说明你的硬盘分区是MBR模式;若有“转换为MBR磁盘”字样,说明你的硬盘分区是GPT模式。
不过:如果你安装的是Win7(无论32位还是64位),你的硬盘分区肯定是MBR模式。
如果你安装的是32位的Win8,你的硬盘分区仍然是MBR模式。
只有你安装的是64位的Win8,你的硬盘分区才可能是GPT模式。
1、用哪种模式的分区对系统运行没有影响。
2、如果主板支持UEFI,那么你可以在大于2T的磁盘上使用GPT模式创建分区安装64位操作系统。如果使用了MBR模式,大于2T那部份不可识别,只能浪费。
3、如果主板是传统BIOS,不支持UEFI,那么你只能在不大于2T的磁盘上使用MBR模式安装64位或32位系统。如果使用了2T以上磁盘,大于2T那部份不可识别,只能浪费。而且,无论磁盘是否大于2T,如果运行于GPT模式,那就不能安装任何操作系统。
4、WinXP不能识别GPT磁盘,无法读写GPT磁盘上的数据,但在远程共享时不受影响。
随机预装Win8的电脑,磁盘为GPT格式的,如果需要安装Win7、winxp等早期版本系统,需要转换为MBR格式
       虽然Win7 可以读写GTP磁盘,但不能在GPT模式的磁盘上安装32位的Win7,仅能安装64位Win7(在UEFI主板上)。
而且,已经预装Win8且使用了GPT模式的磁盘上也不能安装64位的Win7,因为这将破坏Win8的引导分区。
       MBR
主引导记录(Master Boot Record,缩写:MBR),又叫做主引导扇区,是计算机开机后访问硬盘时所必须要读取的首个扇区,它在硬盘上的三维地址为(柱面,磁头,扇区)=(0,0,1)。

MBR是由分区程序(如Fdisk,Parted)所产生的,它不依赖任何操作系统,而且硬盘引导程序也是可以改变的,从而能够实现多系统引导。

从主引导记录的结构可以知道,它仅仅包含一个64个字节的硬盘分区表。由于每个分区信息需要16个字节,所以对于采用MBR型分区结构的硬盘(其磁盘卷标类型为MS-DOS),最多只能识别4个主要分区。所以对于一个采用此种分区结构的硬盘来说,想要得到4个以上的主要分区是不可能的。这里就需要引出扩展分区了。扩展分区也是主分区(Primary partition)的一种,但它与主分区的不同在于理论上可以划分为无数个逻辑分区,每一个逻辑分区都有一个和MBR结构类似的扩展引导记录(EBR)。
在MBR分区表中最多4个主分区或者3个主分区+1个扩展分区,也就是说扩展分区只能有一个,然后可以再细分为多个逻辑分区。
在Linux系统中,硬盘分区命名为sda1-sda4或者hda1-hda4(其中a表示硬盘编号可能是a、b、c等等)。在MBR硬盘中,分区号1-4是主分区(或者扩展分区),逻辑分区号只能从5开始。
在MBR分区表中,一个分区最大的容量为2T,且每个分区的起始柱面必须在这个disk的前2T内。你有一个3T的硬盘,根据要求你至少要把它划分为2个分区,且最后一个分区的起始扇区要位于硬盘的前2T空间内。如果硬盘太大则必须改用GPT。
       GPT
全局唯一标识分区表(GUID Partition Table,缩写:GPT)是一个实体硬盘的分区结构。它是EFI(可扩展固件接口标准)的一部分,用来替代BIOS中的主引导记录分区表。但因为MBR分区表不支持容量大于2.2TB(2.2 × 1012字节)的分区,所以也有一些BIOS系统为了支持大容量硬盘而用GPT分区表取代MBR分区表。

在MBR硬盘中,分区信息直接存储于主引导记录(MBR)中(主引导记录中还存储着系统的引导程序)。但在GPT硬盘中,分区表的位置信息储存在GPT头中。但出于兼容性考虑,硬盘的第一个扇区仍然用作MBR,之后才是GPT头。

与支持最大卷为2 TB(Terabytes)并且每个磁盘最多有4个主分区(或3个主分区,1个扩展分区和无限制的逻辑驱动器)的MBR磁盘分区的样式相比,GPT磁盘分区样式支持最大卷为18 EB(Exabytes)并且每磁盘的分区数没有上限,只受到操作系统限制(由于分区表本身需要占用一定空间,最初规划硬盘分区时,留给分区表的空间决定了最多可以有多少个分区,IA-64版Windows限制最多有128个分区,这也是EFI标准规定的分区表的最小尺寸)。与MBR分区的磁盘不同,至关重要的平台操作数据位于分区,而不是位于非分区或隐藏扇区。另外,GPT分区磁盘有备份分区表来提高分区数据结构的完整性。

网友(2017-01-15):
学习了,那请问如何在GPT中装WIN7呢?GHOST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