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做的6*6*6光立方原理图和源代码

楼主(2016-09-08):
自己做的6*6*6光立方原理图和源代码,由于我自己在搭建是弄错了!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,但是看不懂,就自己写了一个,加上本身C语言不好!所以写的代码不是很好!有着详细的注释! AD刚学!!原理图画的就更垃圾了!! !求大家指点

  • #include<reg52.h>
  • #include<intrins.h>
  • #include"define.h"
  • #include"delay.h"
  • #include"pattern.h"
  • void main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while(1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3,0,3*ba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1,10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2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3,4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4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5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6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6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5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4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3,4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2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1,10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1,10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2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3,4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4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5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1,6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6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5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4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3,4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2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tower(0,1,10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4,bai+si);//最后一个表示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1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1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2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1,2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3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1,3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2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2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2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2,2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3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2,3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3,5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1,5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lossom(0,6,bai+s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4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5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0,3,er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1,3,er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2,3,er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0,1,san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1,1,san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2,1,san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0,0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0,1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1,0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1,1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2,0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2,1,0,san+5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3,0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planeone(4,0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5,1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6,1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7,0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0,0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0,1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1,0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1,1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2,0,0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one(2,1,1,san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0,liu);//最后一位延时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2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3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4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5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6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7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8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9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0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1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2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3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4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5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6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7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8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19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20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21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22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orner(23,wu);
  • //***单点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rotate(0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rotate(1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0,0,0,100);        //在(0,0,0)启动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9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0,0,0,90);          //最后一位延时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8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1,1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0,1,7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1,0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6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5,1,1,5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4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0,0,0,4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0,3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3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5,1,3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1,3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2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0,0,2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2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2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0,5,1,2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0,2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5,1,2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2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2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1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5,0,1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5,1,1,1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1,0,1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0,0,1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1,1,1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0,1,1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12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0,0,0,1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0,1,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1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1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9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5,1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5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0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0,5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0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5,1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5,0,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5,1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1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1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0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7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0,0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0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1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1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5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0,0,1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1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1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1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0,5,1,1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0,1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5,1,1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1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1,1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0,0,2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5,0,2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5,1,1,2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1,0,2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0,0,2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1,1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0,1,2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27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5,0,0,0,2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4,5,0,1,2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0,1,1,3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4,0,0,0,3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3,5,1,0,3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3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5,1,4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1,5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5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0,0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5,0,0,6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5,5,0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5,1,7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5,1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2,0,0,1,8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,0,0,0,9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0,5,0,0,100);//在(1,1,0)停止
  • //**********方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4,0,90);//在(1,1,0)启动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4,1,8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1,7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0,0,5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4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3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0,4,1,2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0,2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4,1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2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2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2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4,0,2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4,1,1,1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1,0,1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0,0,1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1,1,1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0,1,1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14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0,0,0,1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0,1,1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1,1,1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0,0,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1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4,0,9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4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0,4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4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4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4,1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1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0,0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1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0,1,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6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0,0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0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1,1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0,0,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1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4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4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0,4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0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4,1,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4,0,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4,1,1,1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1,0,11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0,0,1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1,1,1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0,1,1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15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0,0,0,1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0,1,1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0,1,1,1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0,0,1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1,0,2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4,0,21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4,1,2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1,2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0,1,24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0,0,2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26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27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28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0,4,1,29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0,4,0,3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0,4,1,3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6,4,0,0,4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0,1,4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4,0,0,5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4,4,0,6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4,1,1,7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dot(10,0,1,0,8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4,0,0,9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4,1,1,100);//在(0,1,0)结束
  •            dot(6,2,2,0,60); //中间对部分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7,2,2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8,2,2,0,60);//倒数第2位决定方向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2,0,0,60);//倒数2,3两位决定移动方向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9,2,1,0,60);//中间对角线部分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2,0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0,2,1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1,2,0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t(12,2,1,0,60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line(0,s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line(1,s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line(2,s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line(3,w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4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5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0,1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1,1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2,1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3,1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4,1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0,0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1,0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2,0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3,0,liu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4,0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5,0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5,1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6,1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ireworks(7,1,bai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ismonds(0,bai); //最后一位决定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dismonds(2,ba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dismonds(1,lbai*3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tercorner(0,bai);//最后一位决定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tercorner(1,ba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tercorner(2,bai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tercorner(3,bai*3);//全部对角线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0,0,0,bai*3);//十二条边加对角线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1,0,0,bai*10); //对角线移动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4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0,5,0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0,0,yi+5);//最后一位决定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0,1,yi+5); //不同图像向后移动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0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1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1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1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2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2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2,2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0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0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0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0,3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1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1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1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1,3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2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2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2,2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3,2,3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4,0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4,1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4,0,1,san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brush_screen(5,0,1,er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4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5,1,liu+er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0,0,0,yi+5);        //最后一位决定延时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1,0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0,1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1,1,0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1,1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0,0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0,1,1,yi+5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0,1,0,1,yi+5); //点对角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0,yi+2);//最后一位决定时间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0,yi+2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1,yi+2); //同边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0,yi+2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1,yi+2); //同面对角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1,yi+2);//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1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0,1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1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0,1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1,0,0,0,yi+2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frame(2,1,1,1,yi+2); //立体对角
  •                 plane(1,3,0,3*bai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