努比亚Z9mini精英版拆机图解

楼主(2016-09-08):
努比亚Z9mini精英版拆机图解

  音量键和电源键都在机身的右侧,这样的好处是在握持手机的时候,使用大拇指就可以完成锁屏和调整音量的操作。不过对于经常需要用电源键+音量下键截图的工作者来说,这样的设计有些别扭,而且下方的外放孔感觉太小了,玩游戏的时候老是挡住,声音就不那么完美了,下面对本机进行拆解!

  拆卸之前,我们先取出卡托,nubia Z9 mini支持双卡,双nano-SIM放在同一个卡槽内,减少机身外部的开孔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

  nubia Z9 mini采用可更换后盖设计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

  拆开后盖后我们可以看到nubia经典的黑色钢板,这在国产手机里很少见,一般都是打开后盖看到不可拆卸电池或者大塑料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3

  螺丝全部为“六角梅花”,而且有三颗螺丝相对其它螺丝要长一点,拆卸的时候得注意一下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4

  nubia Z9 mini背部总共有15颗螺丝固定(标红的为螺丝所在位置)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5

  先拆卸黑色钢板,然后就可以看到nubia Z9 mini的长条形3000mAh大容量电池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6

  上下两块为塑料材质,主要负责各种天线的工作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7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8

  下方的还包含一个小小的扬声器box,相当扁平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9

  现在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电池和L型设计的主板了,黑色的主板看起来非常有质感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0

  在拆卸主板之前,先断开电池排线,以免损坏机器。电池通过封胶固定,粘连的非常紧,无特殊必要最好不要强行拆卸,否则可能会导致电池变形,最终无法完美复原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1

  主板上附有各种排线的连接,上图为屏幕排线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2

  触摸屏排线以及触控IC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3

网友:
  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,光圈F/2.0,索尼IMX234堆栈式传感器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4

  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,光圈 F/2.4,索尼IMX179背照式传感器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5

  振动器(不是振动棒),拿下固定主板的螺丝之后,先拔起振动器,以免在拆卸主板的过程中损坏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6

  L型主板正面,屏蔽罩上方都有导热石墨贴纸,估计这就是发热大户(CPU)的所在之处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7

  L型主板背面,所有元件都被金属屏蔽罩覆盖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8

  光线、距离感应器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19

  3.5mm耳机接口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0

  主板上大部分的金属屏蔽罩都可以拆卸,但因为nubia Z9 mini主板的集成度太高,拆卸的时候需要小心,以免损坏处于屏蔽罩旁边的元器件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1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2

  高通骁龙615八核64位处理器+2GB运行内存+16GB存储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3

  高度集成的“芯片群”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4

  底部还有一块小板,主要负责USB接口和连接射频天线。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5

  集合图: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6

努比亚Z9mini拆机 图27

  努比亚Z9mini精英版拆机完毕!

网友:
国外的都是L型 国内的是一整块

网友(2017-02-28):
努比亚手机还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