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bios效验,是bios坏了吗

楼主(2016-09-08):
刷bios效验,是bios坏了吗,换了bios程序也一样,现在不知道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bios坏了,求解谢谢

网友:
刷bios效验失败,是bios坏了吗,换了bios程序也一样,现在不知道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bios坏了,求解谢谢

网友:
换芯片就好了

网友A:
换个芯片刷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芯片刷下就知道了

我现在没有这个芯片啊,有可以代替的吗?

网友B:
里面的数据能读出来吗 不一定是芯片坏 这个问题你 你看下所有引脚都接触好了没 还有换个编程器 有的时候换个编程器就可以刷好 还有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用244 还有分立元件做个LPT口的1-8M的认得出认不出都可以强刷 要软件我可以给你

网友C:
换个BIOS芯片试下 若编程器正常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里面的数据能读出来吗 不一定是芯片坏 这个问题你 你看下所有引脚都接触好了没 还有换个编程器 有的时 ...

没有备份,我就直接刷了,能写入但是效验时候不行了,原先能加电,现在安上不加电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换个BIOS芯片试下 若编程器正常 芯片坏的可能性大

编程器应该正常,南桥bios就是这个刷的,现在没有bios换不了啊

网友:
跟刷写座子的引脚没接触好,我遇到好多这种都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编程器应该正常,南桥bios就是这个刷的,现在没有bios换不了啊

找个料版拆个试试 有些机器的bios芯片还不能随意换

网友B:
这个你要养成好习惯 用原芯片不管刷什么BIOS时都要先备份 你有其它的编程器的话 换个试 估计就可以刷好了 我也经常遇到过 有的就是校验错误 换编程器就可以 换了编程器刷不了 也不一定是编程器问题芯片坏 你可以用 LPT编程器强刷

网友E:
BIOS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

网友:
感觉还是编程器的问题,换个编程器就能刷

网友:
用的什么编程器

网友:
是刷之前提示,还是写完之后

网友F:
图知道了,1种情况是芯片坏了,2是芯片脚上有焊膏,接触不到

网友G:
刷BIOS之前要备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你要养成好习惯 用原芯片不管刷什么BIOS时都要先备份 你有其它的编程器的话 换个试 估计就可以刷好 ...

就是那个rt809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IOS芯片一般很少坏的 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

确实少,我重新焊上去也不行

网友:
rt809,写完校验时候提示的和图里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图知道了,1种情况是芯片坏了,2是芯片脚上有焊膏,接触不到

不知道啊,应该不是焊膏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刷BIOS之前要备份。

还是我太年轻~

网友H:
不用校检也可以的  你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用校检也可以的  你试试看

我装上了,本来能加电,现在都不加电了

网友E:
那你后来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你后来解决了吗

在网上订了芯片,等着呢

网友:
我一般刷BIOS没校验过,直接查空是否成功

网友:
是不是元芯片加密加锁了!

网友:
128k',廖班上找找

网友:
换个同型号芯片一试便知

网友:
你不效验 不就行了??可以不效验。。取消就行了

网友:
有时BIOS接触不好也会这样,用酒精洗洗

网友:
换一个试试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