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联想y470用的好好的灰屏了,重启后反复开关机

楼主(2016-09-08):
y470按开机键后,开机键的灯亮一会熄灭然后又亮起,至此反复。查找后摘掉内存1卡槽的内存机器可正常点亮使用,只插内存2。
排除内存条损坏,不管是哪个内存条只要插在1上面就不开机。
求解内存卡槽1何故,和显卡显存供电有关吗

网友:
估计和显卡显存供电无关

网友:
内存槽和相关电路看看

网友:
看下显卡的辅助电压正不正常

网友A:
比方说1.5V转换电压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方说1.5V转换电压之类的

内存卡槽1和2不是同一个供电吗?

网友:
去查查有关供电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