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6P按开机键跳到1A又归零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6-09-08):
机器刚开始是按开机键跳到30MA马上归零。按住也是这样。 开始以为是24M主时钟问题,换了一个。就变成了按开机键跳到1A归零了,按住的话就一直这样跳1A归零循环。是把CPU吹爆了吗?我后来换了电源还是这样。。。求大神解答。。。

网友A:
按开机键直接跳到1A的话     整短路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开机键直接跳到1A的话     整短路了吧

他会跳回来 按住不动的话  一直0-1A-0-1A这样循环   短路的话应该不动的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他会跳回来 按住不动的话  一直0-1A-0-1A这样循环   短路的话应该不动的呀?

直接就到1A吗  中间没有跳变啥的吗  直接到1A的话  没有跳变  我还是认为 一上来就大电流 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  你摸摸看

网友:
直上1A是有短路,保护性掉电

网友:
是直接上1A还是跳变上1a

网友:
是直接上1A还是跳变上1A

网友:
你的机器短路了吧,直接飘生1a是短路,保护了

网友:
了解,前些时有个机子也一样,CPU有问题

网友:
看看24M周围有没有弄短路了,没有的话基本就是CPU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