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TEC电源自动触发,关不了机

楼主(2016-09-08):
手上有个ANTEC电源自动触发,工作正常,关不了机。客户电脑换下来后万用表测量12V  5V  3.3V全部正常,单电源插220交流也是自动触发。因为看起来很新,想修起来不知道哪里坏。望大神能不灵赐教,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把电源拆开,拍个照片,线路板正反面,电源上的主要芯片等,估计是某个三极管击穿,不受开机电路控制直接为主控芯片供电。

网友:
ps-on 电路故障,或者保护电路元器件故障

网友A:
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我没碰到过呢!  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二、三楼都讲得很明白了,搞定PS-ON电路就行

网友B:
楼主跑绿线,元件很少,画一张简图,很容易搞定....

网友C:
绿线经一个102电阻连接电源管理芯片WT7527第4脚,难道是它坏了?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没见过!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我没碰到过呢!  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二、三楼都讲得很明白了,搞定PS-ON电路就行

又上来了 最近不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跑绿线,元件很少,画一张简图,很容易搞定....

主动PFC 不好修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绿线经一个102电阻连接电源管理芯片WT7527第4脚,难道是它坏了?

可以测试下看看 4脚 加电瞬间 是高电平 还是电电平

网友B:
楼主重点查红圈中的元件 :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WT7527如图:极有可能是D1坏了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 学习学习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测试下看看 4脚 加电瞬间 是高电平 还是电电平

感谢你的资料刚好在修安钛克的 vp450p 绿线只有3.1v,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我也去看看绿线周围的电路,真是太巧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感谢你的资料刚好在修安钛克的 vp450p 绿线只有3.1v,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我也去看看绿线周围的电 ...

哦 绿线电压3.1v 应该正常的 这是保护了

网友:
检查一下4脚有没有什么电容,看看是不是对地短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哦 绿线电压3.1v 应该正常的 这是保护了

哦这样,我还以为绿线电压偏低故障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哦这样,我还以为绿线电压偏低故障了

绿线 电压 只要是高电平 就好的
杂牌 一般都是5v
品牌的 不一样的
长城的老的电源都是3.6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绿线 电压 只要是高电平 就好的
杂牌 一般都是5v
品牌的 不一样的

哦好的谢谢。

网友D:
不客气 按也是新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不客气 按也是新手

那正好,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坏电源,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重点查红圈中的元件 :

检查红圈中的小电容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那正好,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坏电源,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先

坏电源上图  学习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坏电源上图  学习下

我准备先攻克这个难关,图和楼主差不多,同一款电源,故障为5vsb有5v,绿线3.1v,然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估计是保护了,现在在查光耦,一共三个光耦,有一个和另外2个不一样,有可能呢是光耦损坏导致wt7527没有收到反馈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准备先攻克这个难关,图和楼主差不多,同一款电源,故障为5vsb有5v,绿线3.1v,然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 ...

查取样电路 看看

网友E:
我也是个新手哪是取样电路我也不是很清楚,只能一点一点的找了

网友:
这是合成的BIOS 还是备份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我准备先攻克这个难关,图和楼主差不多,同一款电源,故障为5vsb有5v,绿线3.1v,然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 ...

先从简单的入手,电容---二次的整流管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从简单的入手,电容---二次的整流管....

好的我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是个新手哪是取样电路我也不是很清楚,只能一点一点的找了

一般是从12v 3.3v 5v -12v 直接相连一个电阻 中间可能会连接到一起通过二极管 到PWM

网友:
s-on 电路故障,或者保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重点查红圈中的元件 :

谢谢!抽时间按你说的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!抽时间按你说的再看看

楼主有进展及时分享一下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