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了一个暑假好多屏坏的暗屏

楼主(2016-09-08):
放了一个暑假好多屏坏的暗屏,3个爆电容烧保险,2个升压芯片坏,一个led坏,其实修屏还比换屏赚钱,我这边换屏才挣几十块,难生存啊

网友A:
看来楼主那和学校比较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楼主那和学校比较近

电脑城的,只做同行,受不了散客啰啰嗦嗦,散客基本上报了价修就修,不修拿走,不会解释一大堆,浪费时间都够修一台了,老板加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脑城的,只做同行,受不了散客啰啰嗦嗦,散客基本上报了价修就修,不修拿走,不会解释一大堆,浪费时间 ...

多发表希望维修经验 加分更多

网友:
好嘛,给楼主赚钱的机会了

网友:
屏上电容坏的很多

网友:
是啊,我们换屏也是赚几十块

网友:
没价钱也要做啊   难熬

网友:
现在客户换下来碎屏都不放心 都要带走 屏暗的一般都可以修好

网友:
通病通病,我都见不到修显示器的,位置开的不好。。。

网友:
刚刚遇到个戴尔的,插插屏口就好了

网友:
换屏都是几十块钱的利润的呀

网友:
不够技术,不显没背光的led修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