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掉电

楼主(2016-09-08):
一台联想Y460每次进到桌面就掉电,不进系统过一会也会掉电,在固定时间掉,已经把独显断开,还是掉?求解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路问题

网友:
测下开关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把开关拔掉   短接开关脚   或者触发后  测下各大供电 有没有滤波不良的

网友:
这机好多通病的,你找找!

网友:
刷BIOS看看吧,可能是ME损坏吧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碰见一台同样的问题,不知道哪里的原因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不稳定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