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6P,刷机报错56

楼主(2016-09-08):
客户摔过,刷机都报56,摄像头也拿刷过,主板也拆出来刷也这样,卡也拿出来刷过了,坐子上的阻值都正常,电压都正常,如图,还是哪里漏了,请高手指点下,下面怎么搞,

补充内容 (2016-9-10 17:55):
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,小弟以搞定了,是NFC重值了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A:
NFC重植下   看看是否有断线

网友B:
NFC工作电压量一下,电压正常拆下来量底脚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FC重植下   看看是否有断线

谢谢大哥,我看一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FC工作电压量一下,电压正常拆下来量底脚阻值

谢谢大哥,我看一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FC工作电压量一下,电压正常拆下来量底脚阻值

弱弱的问下  NFC 是哪个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NFC工作电压量一下,电压正常拆下来量底脚阻值

大哥是不是点位图上面标的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吗,图纸上怎么找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FC工作电压量一下,电压正常拆下来量底脚阻值

有两个NFC,U5302和U5301两个,都在量,还是量其中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FC重植下   看看是否有断线

有两个NFC,U5302和U5301两个,都要量,还是量其中一个

网友D:
说不定是cpu虚了,查下u0301

网友:
想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,好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是不是点位图上面标的移动支付NFC这个芯片吗,图纸上怎么找不到

量通CPU那几个点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先排除摄像头吧 不行可能CPU了 56麻烦的

网友:
报错56是不是CPU问题啊,不像是nfc问题

网友:
取下sim卡,重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说不定是cpu虚了,查下u0301

U0301都有1.8V电压,后面查哪里呢,请大哥指点下

网友:
应该是NFC吧!

网友:
这个都试过了,主板都拆下来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0301都有1.8V电压,后面查哪里呢,请大哥指点下

可以取下u0301打一下到cpu的值判断一下有没有断 线。反正感觉报56最多的可能是nfc、摄像头、u0301和cpu

网友:
这个网站就是好啊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