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1.Sniper M3 声卡问题

楼主(2016-09-08):
电脑断电在通电开机找不到声卡硬件,在关机后开机又能正常使用。bios最新,系统正版。
希望找到那个元件的问题

网友:
先查一下声卡的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再不正常的时候 查声卡的供电 复位 只能这样修了

网友:
没有图纸 只能查下BIOS里面关闭没有 有没有断线 声卡附件电感 滤波电容有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