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修改U盘盘符的名字

楼主(2016-09-08):
  平常时候我们用U盘连接上电脑,电脑会显示我们的U盘盘符,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显示的名称是“H”或是“G”或者其他,其实我们也可以对U盘的名字进行修改的,比如修改成"我的U盘",根据你想显示的名称进行显示.
 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怎样的操作去对U盘名称进行修改的,其实这都很简单,在下面我就教大家怎样去对U盘名称进行修改.

  首先我们点击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,点开之后选择控制面板,再点击性能维护下的管理工具,进来之后会显示好几个图标,你选择其中一个计算机管理,打开.
  然后在左侧的栏目里面打开磁盘管理.这时候右侧的栏目下就会显示出磁盘的各个图标了.在这里你需要找到你的U盘盘符.点击它右击,弹出窗口你现则格式化,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卷标那里显示新加卷,可以把新加卷三个字进行删除,删除之后你就会看到可以重新进行命名了.修改成自己所想要的名称之后点击确认.
  再此之前你需要先把自己重要的资料都保持起来,以免不小心被删除了.在我们点击确定的时候会进行格式化,要注意,不能点击快速格式化.一般也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.这样你的U盘就有了自己的个性名称了,是不是很简单呢?
  这样做的话也有一个好处,就是为了能更快速的识别你自己的U盘.

网友A:
不用这么麻烦把???直接右键,重命名就可以了啊,和改文件名称一样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这么麻烦把???直接右键,重命名就可以了啊,和改文件名称一样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改,我只不过把一些方法发上来仅参考,解决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

网友:
直接点击重命名多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