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 0 开机100掉电

楼主(2016-09-08):
接了一个dell vostro 0 开机100掉电 ,拆开测量待机电压  3v 5v都正常,开机能到0.2a ,证明开机电路良好,肯定存在短路或电压没有出来的问题,

测量各电压PL7,PL4.PL6.各供电都很正常,唯独cpu供电没有电压。肯定是cpu电压没有出,引起的掉电,测量

测量pu5,19脚vcc   29脚vdd,在开机的瞬间有5v供电,测量MAX8774  PU5的38脚SHDN,也就是开启信号VRON有高电平3.3v,测量37脚TWO-PH  17脚 PHASEG都有5v ,证明cpu工作条件基本满足,测量MAX8774  29脚  26脚,在开机瞬间,没有波形输出,线换个8774试下,在拆8774的时候,看到电阻有一个腐蚀了,
图纸是8774的7脚,ton,5        TON        振荡频率设置端,难怪工作条件都满足,不出cpu电压,原电阻220k,换了一个150k开机一路上到1A多,

网友:
修主板 修前先仔细观察 很多问题多能看出来的像元件有腐蚀 烧件 虚焊

网友:
这个教应该能测量到19V电压啊

网友:
我修过好多这种板子TON容易腐蚀,可能是电压高的原因

网友:
维修过程比较顺利  LZ加油

网友:
频率设定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可否上图加个圈圈,哈,新手谢谢楼主了哈。

网友:
100K 的行吗 最后的

网友:
修得很顺啊 秒杀

网友:
一部分技术过关 一部分运气 电压高的地方并且没有过流短路保护的 35v相连的地方 rtc相连的 都比较容易腐蚀

网友:
哪位实地老师教你的?开机100掉电? 也不说个单位,以为100A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