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41MT-S2开机卡屏

楼主(2016-09-08):
技嘉G41MT-S2开机卡屏

网友:
技嘉G41MT-S2开机卡屏,求大神

网友:
没接硬盘到这里就是正常的

网友:
没有引导啊!

网友A:
楼主没接硬盘,有没插USB启动盘?设置一下从U盘启动。

网友:
楼主是新手中的新手中的新手吗?

网友:
与硬盘,引导没有关系,连pe也进不去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没接硬盘,有没插USB启动盘?设置一下从U盘启动。

u盘,光驱,都试过,没用

网友A:
能不能认到硬盘、光驱、U盘?如果能认到,那就是BIOS的问题,因为BIOS有一个功能,就是把引导权交给系统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认到硬盘、光驱、U盘?如果能认到,那就是BIOS的问题,因为BIOS有一个功能,就是把引导权交给系统!

找个bios刷刷

网友:
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刷BiOS了,再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sha   bios  bios bios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肯定要先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