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威 NV53A

楼主(2016-09-08):
捷威    NV53A  触发不显示。电流到1.10左右不动。 换内存无效。 拆壳。看到主板。感觉和AXER的一些机型差不多。都是SOMS电池电量低。导致各种故障。 看这个也有小电池,就测了一下电压。 0.21v。如是换上一个新的电池。 再测。发现电池只有2.0v。拿下电池测试3.0v。 这就好办了。后级有短路一般是。下了一个图纸。LA-5912P。打开。找到RTCBATT. 查了一下。 就一个二极管。3个电容。在主板上一顿找。找到了D8二极管。其他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标注。 顺D8找。 很快找到一个电容短路。断开一脚。在焊上电池。测电压就是3v了。插上屏线。开机。电流跳变几次。 屏点亮。

开心果果, +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在Y3的右侧一个小电容

网友:
楼主上图可否加个圈这样看的更清楚哈。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捷威的 电脑  市面上少    估计很难修到了

网友:
ACER的好多AMD平台都是电池电量低不跑CPU

网友:
我碰到几台捷威的笔记本好像和ACER的笔记本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