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 不触发修好一例(LID-SW信号与神器磁铁)

楼主(2017-11-05):
接修一台V450  接电源有待机电流,不触发。  拆开,按一问二看三闻四摸五测的原则。客户说:“玩游戏黑屏了强制关机,再开就开不了了。”  电脑拆开看了一下,左下角的USB接口坏了一个。旁边还有几个电阻有腐蚀的现象。测了一下没问题,再看这个电阻是睡眠信号的,通用测一下R432的另一边有电压出来,R429的没有,上神器磁铁,再测 R429的电压出来了。到此修复,开机正常启动。!!!修复总结注:近期睡眠信号用磁铁修复已经三台了,末反修。说明这个芯片是可以用磁铁修复的!  以后待机条件正常的机子看来都得给它用磁铁来一下哈!!!上图

网友:
有的时候维修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哈,不知道哪个顶尖高手解释下哈。      有用帮忙加分喽,   习惯发贴要上图~~~~

网友:
直接换掉就可以。

网友:
每天论坛混一下 学了不好知识 感谢迅维啊

网友:
会不会返修呢?这个应该是关屏的感应器件

网友:
高确实是高,谢谢分享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霍尔三级

网友:
有的时候维修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哈,不知道哪个顶尖高手解释下哈,的很幸福

网友:
有的时候维修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哈,不知道哪个顶尖高手解释下哈,再此感谢了,

网友:
想问问楼主是怎么知道用磁铁来解决的,是根据霍尔元件的原理吗。?

网友:
这么牛逼,还能用磁铁修复这个,学习了下次试试

网友:
磁铁怎么修复 在上面转圈圈吗?没看懂

网友:
意思是用磁铁把这个磁敏三级管吸几下?

网友:
请把咒语发出来,我只拿磁铁好用么?

网友:
难道这管子还有要加磁的功能,就不会反修不。

网友:
不太明白,怎么修复的,能详细介绍下吗,是换R429还是把U19拆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掉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表示没看懂,要是再详细一些就好了

网友:
用磁铁也行呀。 没有试过呀

网友:
干脆直接给个电压还稳当点.这样吸了以后不晓得会不会出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