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10 无rsmrst 求助

楼主(2016-09-08):
上电待机电流0.01,按PW无反应电流保持(0.01),3v 5v都有,PWm有电压3.3V, 无短路发烫,查EC供电时钟复位、PG 均为正常!EC芯片(IT8502E JXS) RSMRST# ec33脚为0.4V,此脚由EC送往南桥芯片待命信号,正常应该为3.3V,翘起33脚EC端电压3.3V 正常,打阻值却正常,直接干南桥,更换故障依旧,接着换ec芯片,还是同样故障,连BIOS 都刷过了,现在的问题就是EC芯片33脚RSMRST#电压低只有0.4v,最近机器多,对此机子真无头绪了 求助!南桥的rtc电路正常。

求高手指导

网友:
人呢  没人吗  高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