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10p 不开机不上电

楼主(2016-09-08):
按开关由待机0.000到0.006 卡住不动,拆机无任何进水腐蚀痕迹,测3v5v alw 电压以有,后续无。cmos电池拆掉放电还是不一样,pbtn_out#有输出给南桥,其他前面步骤都是一步一步测得,南桥没有给ec发出s3#和s4#,rtc电路都正常,4代的桥容易坏,拆吧拆下来之后,插电,电流自动开机到0.36 所有电压基本都有。欣喜万分,换桥巴,换完之后开机又是0,006不动,既然这么玩,那就io吧 拆下来,替换发现没有,装回去吧,开机刷刷的开了,最后得出结论 一是io虚焊 二是 io内部程序放电 放不干净导致bios 错乱,希望以后遇到此现象的朋友不要走弯路,直接放电加焊io省事

网友(2017-10-25):
你这个修的 都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一定反修

网友:
我也是没搞懂,这个机器是怎么修好的,换了桥拆装了一下EC?

网友:
搞点图上来看看撒,这样说的看不明白

网友:
o内部程序放电 放不干净,几个意思

网友:
下次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没修过。。

网友:
先收到钱再说,至于后面返修了再好好查查继续修呗。

网友:
不明不白的就把机子修好收钱了!!!!!

网友:
这个io是带程序的呢

网友:
IO虚汗的这么久我只遇到一次,怕万一,还是拆下来清理焊盘在吹上去

网友:
没有图 完全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