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哥 这些电路不懂是什么意思 好心的能解释一下吗

楼主(2016-09-08):
各位大哥能帮我讲解一下这个图 下面的管子都导通了  那上面的供电不是都停了吗

网友A:
都停了 那机器还怎么工作啊    看不懂啊

网友:
这是放电管,关机时尽快放完各残留电能..

网友:
迅速放电的电路

网友:
话 深有感触。

君亚电子 -2

网友:
路过,各位大神已经做出正确的解释了,理论都很强啊

网友:
关键是下面的管子正常的时候不会导通

网友:
原来是放电的做用.一直没去想

网友:
放电电路,关机时把主板上的各个电感电压进行放电作用。

网友:
放电电路,把主板上残余的电压释放掉

网友:
没看到有电阻 吗起的限流作用

网友:
因为经过了一个大电阻,已经不能再视为一个供电了,应该看成一个信号,可以随时被拉高或置低的,电阻未接地那一段电压不会受影响的,所以说不影响正常工作

网友:
正常开机状态是不导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停了 那机器还怎么工作啊    看不懂啊

所以此时的状态为待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