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。主板会烧电源吗??求大神 科普一下

楼主(2016-09-08):
求助一下。主板会烧电源吗??           有个G41的主板, 前几天发现电源烧了。换了个二手电源测试。转了2分钟 烧了。什么都不转了

以为二手电源不好。 换了个全新的电源测试一下。 没一分钟 新电源也不转了。我去。什么鬼~ 被烧毁的电源还有救吗???

求大神 科普一下

网友:
主板不会造成烧电源吧  我是没碰到过   电源你要是会修得话 就有得救呗

网友A:
确定电源烧了吗?还是电源保护了?

网友:
电源可以烧主板,,,,,,

网友:
一般电源都有过流保护的,不容易坏的

网友:
见过电源烧主板的比较多……。主板烧电源应该比较少吧

网友B:
主板不会烧电源,山寨电源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C:
主板有问题把  我也没有惹到过烧电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有问题把  我也没有惹到过烧电源的

短路把 你拆开P4看看

网友:
你换的是什么电源啊?品牌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定电源烧了吗?还是电源保护了?

就是最普通的55R电源, 电源不转,我换在好主板上也不通电, 电源保护是什么意思?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不会烧电源,山寨电源就不好说了。

就是山寨电源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安规的电源侦测异常时一般会切断

网友:
还是电源问题 ,与主板无关!

网友:
用的什么显卡是不是显卡功率太高,电源功率不够容易烧电源

网友:
有小概率的可能

网友:
你是不是说反了。。。不管电源还是主板都有保护的吧。应该是主板那边的问题。而不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主板为什么可烧电源:只要主板上有大短。都有可能烧电源。如常见的插电就自动开机。如较差的电源,它的保险,保护,过压过流都是不标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