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945PL7AE不跑码

楼主(2016-09-08):
富士康945PL7AE不跑码   ,,搞了一天了不知道什么问题,,,,我打USB数据对地,,,710欧    南桥应该是没有坏了,,,北桥好坏请问大家要毛发以判断

网友:
北桥好坏请问大家要怎么判断

网友:
北桥是什么芯片组的  可以先热一下看看

网友:
各个供电正常吗,有时钟 复位

网友:
北桥的供电?时钟?

网友:
点没有明白什么意思

网友:
时钟,复位,供电,挨个查

网友:
一看就是新手,要插的条件多着呢,光打个usb阻值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