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30无待机....

楼主(2016-09-08):
E530无待机电流无3V5V。待机芯片是RT8205E,很奇怪只有16P  有18.5V别的全没有电压,RT8205E已经换过三个了,故障一样。换一个51125上去发烫,电流0.20,有人修过样的故障吗?

补充内容 (2016-9-9 11:15):
不好意思原来一开始就没有试清楚,插电的瞬间是有REF 和线性3V5V的

补充内容 (2016-9-9 11:17):
而且待机芯片发热

网友A:
至少17脚应当产生VL电压,这个电压都没产生说明芯片坏或VL负载短路

网友B:
REF电压没有的话,是不会产生线性电压和待机的。你量一下这个REF

网友:
看图纸,分析吧,这样的故障,可不是什么通病能解决了得

网友:
测量下VL电压几V

网友:
我修了很多这芯片发烫的,很多是自身芯片坏,也很多是因为VREG3 VREG5 线性电压有短路导致的。测一下吧,先测这两个电压是不是有3V 和 5V。不够就是有短路了。往后找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一下待机工作条件

网友:
vin-ref-en-vreg3/5-entrip1/2-3v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至少17脚应当产生VL电压,这个电压都没产生说明芯片坏或VL负载短路

线性3V5V都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EF电压没有的话,是不会产生线性电压和待机的。你量一下这个REF

REF也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EF电压没有的话,是不会产生线性电压和待机的。你量一下这个REF

不好意思原来一开始就没有试清楚,插电的瞬间是有REF 和线性3V5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至少17脚应当产生VL电压,这个电压都没产生说明芯片坏或VL负载短路

不好意思原来一开始就没有试清楚,插电的瞬间是有REF 和线性3V5V的

网友C:
我手里也有一台、乜有待机3v5v  线性3v5v 有、RT8205E 的1pin 6pin 没有电压、
短接ec的128pin 3v5v都出来了 但是不开机

网友(2016-10-19):
引用 网友C:
我手里也有一台、乜有待机3v5v  线性3v5v 有、RT8205E 的1pin 6pin 没有电压、
短接ec的128pin 3v5v都出来 ...

那你这个是EC问题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