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盈通a78l战神版2.1图纸

楼主(2016-09-08):
此主板故障为不触发,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,重启关机都可以。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。怀疑断线

网友A:
直接从绿线飞线到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从绿线飞线到IO

没有io
应该是南桥控制的

网友:
上主板相片吧

网友:
io为nct5532d
我查dpf

网友:
直接IO  PSON给绿线把稳定

网友:
这个主板好像是没有图纸的

网友A:
测一下IO 的30脚有没有5V

网友:
刚测了,30脚有5v,短接开机针后0v与地导通,可以飞线,不过距离长,飞线太长,跑线又看不清,苦于与图纸啊

网友:
附上NCT5532D dp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IO 的30脚有没有5V

刚测了,30脚有5v,短接开机针后0v与地导通,可以飞线,不过距离长,飞线太长,跑线又看

网友:
主办断线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