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图小修 samsung

楼主(2016-09-08):
原标题:三星多故障维修
品牌:三星
型号:请看下图
板号:请看下图
故障现象:三剑客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 不触发、无CPU供电、花屏
时间:匆匆那年
地点:峰煌电脑城
人物:935503382
先上张型号果照:
再来张板号果照:
前言:  (性子直的朋友请跳过绿色文字进入正题)
上一贴,一不小得到了一个原创币;让我又有了发帖的动力!
上一贴地址在这里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04872-1-1.html
那天下午;我杀野鸡已经进入了浑然忘我的境界!就在这时候,同行抱了一台拆散的笔记本过来。
说:“这个客户不太好说话,催了很多次了;在另一家修了2天还没好,看一下能不能修”
过了几秒后,等我反应过来问了句:“什么问题”?
同行:不开机(同行说的不开机一般是指不触发),什么时候能搞好?
不触发我想应该不是很难,回了句:“明天中午来拿吧”!
杀完手上的野鸡,拿来一看,我了个去!这回13装大发了!!!!!!!(注:显示器、台板、一体机 简称野鸡)
三星这板子没图啊,而且三星的板子就算是有图也没有丝印的;这下修个J8M 啊!
没办法,硬着头皮;上吧! (初步看了一下外观,一修哥杀EC、 、翘了一个电感 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芯片也有焊过的痕迹、待机芯片旁边有割线的痕迹;简单打扫一下别人的战场,还好一修过人品好,没乱来)

进入正题:
板子到手,轻轻的按下开关;没反应!虽然没图的板子不太好修,但是一套无图修机ISO下来;虽然费时,还是碰到那么几只“咸鱼”滴!
不触发无图修机第一式:
先测EC的待机供电(一般在EC旁边的滤波电容或者电感上测)
这个板子EC是MEC1310,运气好这个EC我有参考图纸;因为14脚好数所以EC待机供电就测他咯!
既然,没有EC待机,那我们就看看EC待机是什么芯片产生的
接下来出场的是无图修机第二式:笔记本通用EC待机参考原理图
如下图所示EC待机一般是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提供(温馨提示:并不是所有的笔记本EC待机都是由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提供的)
接下来,目标就明确了;那就是找待机芯片。
(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加小铜刷,几分就找到了;当然勒这个方法对我这样的小白还是很实用的,稍有经验的人看型号和电感分布就知道那个是待机芯片了)
这个板子待机芯片是:TPS51225
直接上图说明吧!
继续修机:
我轻轻的闭上了眼睛,温柔的按下开关;两秒过后。满怀期待的睁开眼睛看着屏幕,眼前一片漆黑;目光转向电流表,电流才0.128mA 。看这电流应该CPU供电都没出来,实测 CPU供电、集显供电、独显供电的电感都没有电压,根据3代的供电时序应该先修CPU这路供电。
下面有请无图修机第三式之3CPU供电时序图:(先谈理论为后续快速判读故障位置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)
如下图所示:
1、 PCH在自身供电正常并收到PWROK后发出DRAMPWROKCPU
2、 PCH在收到APWROK后读取BIOS中的ME ,然后发出各路时钟;最后PWROKAPWROKPCH内部相与后输出PROCPWRGDCPU
3、 CPU在收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VRM
4、 VRM解码SVID,然后根据VID值。输出对应电压值的VCORECPU
理论方面也了解得差不多了,继续回来修板;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(简称VRM)是ILS95836
先谈谈ILS95836这类具有VBOOT功能的VRM方案, 维修思路。
在维修2代、3代平台无CPU供电时 ,采用具有VBOOT功能的VRM ,要做到根据关键信号快速判是那一部分不正常引起的无CPU供电
具有VBOOT功能的VRM方案维修流程如下:(以95836为例)
1、检查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是否全部正常产生。
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包括以下几个:
待机3/5V
二级电压:3.3V/ 5V/ 1.5V
内存供电:1.5V
桥主供电: 1.05V
总线供电:1.05V
锁相环供电: 1.8V
系统代理供电:0.85V  ( 注:在台板中一般是0.93V,部分主板剩料;该电压和总线供电共同使用一路1.05V )
CPU内存模块供电:1.5V
2、拆掉ISL9568618脚接地电阻,是否有1.1VCPU供电产生;如果没有则检查VRM的供电、开启 、设定、以及外围小元件和VRM本身。
3、如果拆掉电阻有VBOOT1.1V电压,则检查VRM是否收到SVID,如果收到SVID则为VRM内部的数模转换模块损坏,更换VRM即可。
4、如果测不到SVID,则测PROCPWRGD是否正常,正常就干U
5、如果PROCPWRG不正常,PCH的两个PG 分别是PWROK APWROK
6、如果PG正常,就刷BIOS 、干25M 、换PCH.

继续修板,继续修板;各位看官刚才扯远了,抱歉!
三星的这个板子我拆掉18脚电阻后发现,有1.1VCPU和集显供电。说明VRM的供电、开启、输出、反馈部分是正常的,接下来要测CPU是否发出SVID,但是这个要用到示波器我就先跳过了。先往前一步,本来想测PROCPWRGD这个信号的,但是这个板子是板载CPU,除非拆桥或者拆CPU跑线;要不然是找不到这个信号的。所以继续往前跳先去刷个BIOS
;刷完之后涛声依旧!!!!!!! 搞完这些都下班了!
晚上,我就看三星 6/7 系列的信号设计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!!!
第二天早上昏昏欲睡的起来,洗刷过后;吃了个早餐,精神好多了。去到店里继续大战三星!
接着昨天的思路:测两个PG EC125脚上测量。我测到3.3V,说明APWROKPWROK是正常的。
接下来我继续测昨天没找到的那个信号PROCPWRGD .
实测PROCPWRGD没有电压。昨天我已经刷过BIOS 、今天又测了两个PG 都正常。PCH还是没有发出PROCPWRGDCPU;我也不多想直接把板子给BOSS去干桥了。

干完桥之后,按下开关;看电流的变化这是要亮机的节奏啊!
接上屏幕已经有显示了
我迫不及待的装机,按下开关;这时出现了下面的画面 (注:本机的花屏图片我当时没拍,这张只是有点类似的拿来参考)
这一刻,我有点火了,再次快速的将小三扒光。
在一顿猛插过后,我笑了;请看下图: (直接上图说话,一目了然)
(注:此插非彼插,这里指测 板子上各个电感 3条腿、6只脚、八个爪的供电MOSLDO; 反正看铜箔粗的就插它就对了)!
上个参考电路让小白看得更明白:
最后上张亮机果照:

二零一四。。 +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.

网友:
这个也可以修好

网友:
喜欢这样的帖子

网友:
PROCPWRGD的测试点楼主是怎么找到的呢?

网友:
楼主牛x   没实力的还跟不上楼主的步伐

网友:
最后是1.5电压不足花屏

网友:
理论非常扎实啊,写的很详细,很适合初学者看

网友:
同求 六楼答案 楼主是怎么找到那个 PROCPWRGD 信号的?

网友:
感谢大神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厉害厉害  同期的 我自愧不如啊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只想说,楼主厉害,佩服

网友:
修的不错  金华的节奏了  加分给你先

网友:
哎呀 看了半天原来是实地的  我以为  外面的有这么牛X呢  实地的不算什么  我没有去实地 我要去实地了  比你们大部分人都牛X 说真的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修的很好  看来实地出来没少总结

网友:
楼主好牛,我好崇拜你

网友:
思路明确  清晰   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