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21独显笔记本,同行的请注意!

楼主(2016-09-08):
开机跑电流:0.95,拔插内存电流一样.好像不跑内存。先看下人家的帖子。发现刷BIOS的很多。1,内存不过,凭多年的经验,不是BIOS的问题。2,查内存时钟,复位
电路图
。3,加焊显卡。这个
笔记本
显卡虚焊的多,算是通病。
刷BIOS

网友:
哥,你到底想描述什么 我看了三遍你的文字 表示没有明白

网友:
不过内存,确认不是BIOS问题,大神厉害,教教我经验

网友:
来自: 上海
不过内存加焊显卡干吗

网友:
有点看不明白

网友:
lz说的拔插内存电流一样,是显卡问题。不知道理解对不对

网友:
没看明白要注意什么,只看明白你是加焊显卡好了

网友:
过没过内存用示波器看看,真像就明白了, 现在的机器,过了内存和没过内存电流差是很小,以前的主板自检CPU到自检显卡到显示,示波器看都要跑上几步 有三到五个跳变波,现在的主板可以自检CPU后只跳变一次波就亮机了。

网友:
内存不过加焊显卡干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