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1开机暗屏

楼主(2016-09-08):
机型:惠普CQ41
故障:开机暗屏

1.上图看机型

2.机器是开机暗屏,首先换个屏一样,由于是LCD看看高压条,检测有个电容击穿,同时烧了保险
电容撬掉,保险更换。

3.上电试机,OK

网友A:
怎么判断是屏,而不是板的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判断是屏,而不是板的问题呢

代换法,帖子里没说是屏啊

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这机子屏线容易坏

网友C:
哥  你的生意很不错啊  不过你的技术赶紧 吧 赶现在年轻  去实地好好学习下   不要在乎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 没有用的  要做长久 为以后打算  就赶紧 去实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你没有那么水吧 实地加远程 还感谢楼主分享  我醉了

网友:
思路非常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没有那么水吧 实地加远程 还感谢楼主分享  我醉了

不管他是远程 还是实地学员 还是普通会员,他这样回复我个人感觉没什么问题呀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哥  你的生意很不错啊  不过你的技术赶紧 吧 赶现在年轻  去实地好好学习下   不要在乎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  ...

你是在说我吗?

网友:
现在的客户拿这种暗屏的过来修都知道是高压条坏了

网友:
都是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查问题

网友:
轻松 搞到手

网友:
轻松到手,不错!

网友:
判断是不是高压条问题测量高压条的条件就可以了,测量高压条的供电5V或19V ,EN高压开启脚,GND接地,这三者正常还不出高压那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了。

网友D:
楼主描述的太简单,写的详细点更好

网友:
我也觉得 该加强下, LCD的暗屏 就测灯管和高压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描述的太简单,写的详细点更好

文字 结合图片  图片上有标识